东芝M332 开机过logo后灰屏

楼主(2015-03-30):
开机过了logo灰屏,外接显示器一样,主板电池有3.1V,拿下放电后过logo不灰屏,提示COMS报错时间报错,键盘失灵外界键盘也失灵,关机在开又灰屏了,BIOS刷了3个了,显卡是ATI的拔插式也加焊过,不知道怎么搞了,有谁知道么~~

补充内容 (2015-4-5 11:41):
修好了,把声卡芯片拆下来重新装上就好了

网友A:
j直接不装COMS,看进不进系统,若进看会不会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直接不装COMS,看进不进系统,若进看会不会灰

不装也是过logo灰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装也是过logo灰屏的

进PE看了没有?

网友B:
进不了PE,BIOS也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不了PE,BIOS也进不去

你不是能过LOGO吗?怎么会进不去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能过LOGO吗?怎么会进不去PE

过了logo就直接灰屏,按什么都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logo就直接灰屏,按什么都没反应

对呀!开机就直接设置啊,又不用等到LOGO 以后才设置启动的

网友:
一般都BIOS坏啦

网友C:
cpu  有没有用nec 的滤波电容   把它换掉   就可以了

网友:
BIOS 芯片坏了吗?BIOS刷了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有没有用nec 的滤波电容   把它换掉   就可以了

没有NEC大电容的就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
查下南桥  感觉像南桥那边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不是,外接显示器也是灰屏的

网友:
话说有没有人碰到的这种问题的说

网友:
加焊南桥  和显卡   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ec的可能性也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楼主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D:
奇怪问题,期待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plusket
修好了,把声卡芯片拆下来重新装上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南桥应该是。最好能换个试试。

网友:
换个CPU试试,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吧硬盘拔下来了吗?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晶振, 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东芝笔记本屏线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问题,期待楼主修好了说一声
修好了,把声卡芯片拆下来重新装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