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5-03-30):
接到一个电话,插机箱前置音频后司机,死机后点不亮,求助

网友:
声卡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谢谢空明老前辈

网友:
声卡应该没有问题,他说以前一直插到后边的,这次插前边了,就不 行了

网友:
前置短路,把主板上的前置的线拔掉,放下电看看

网友:
声卡没问题多半是前面板的事,去掉试试

网友:
前置面板的问题,楼主没下文了?

网友:
把前置面板拆了看看,,还有问题没得!!

网友:
前置去掉,如果好了,直接更换一个嘛

网友:
插后面的会不会??

网友:
主板烧了吗?

网友:
音频一般不会烧主板的

网友:
前置面板音频插孔的面板的插线去掉试试。

网友:
把前置音频拔了……

网友:
主板拆出来 裸板试试吧

网友:
外接一个声卡试试

网友:
前置USB接口也要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