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HP mini 110 进水不开机维修 小问题各位看官勿喷

楼主(2015-03-30):
一台HP mini 110   客户说是之前进过水  用了一周开不了机了。
通电后 有待机0.02    按开关不触发
拆开发现有进水痕迹    旁边元器件测量后发现南桥边上一颗电阻腐蚀损坏   换件后测试亮机

秉着大神的态度  打开电路图 点位图发现  R570电阻正是RSMRET#信号从南桥出来连接的  知道不开机的原因了  用洗板水清理下主板装机完成   嘿嘿

网友:
打错了   EC发往南桥的  RSMRST#信号

网友:
这样的机子一般都不修了太老太慢了

网友:
不错,修好了还找到原因,就要这样

网友:
不错不错,,又修好一台!

网友:
哈哈,这么微小的都能找到!真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