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遇到过这样的怪问题吗

楼主(2015-03-30):
华硕K42J,内存编号是K42JA,外接有显,内接不亮,换过屏,与屏线,屏供电19V正常,3.3V电压正常。BIOS刷过。内存也换过。U也换过了,大侠们请给个思路啊
华硕

网友:
你为什么不考虑显卡?不是说外接好,就跟显卡无关

网友:
看显卡啊 你都不查查显卡供电的?

网友:
主要看看显卡发出的几个信号到底有没有发出 或者给屏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郁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