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几位网友要求,把三分屏的刷码片的过程公布一下。

楼主(2015-03-30):
其实刷屏码片在坛子里已经有很多相关的帖子,原来我也是不会的,也是在坛子里看到的方法,先上图再说

本想还是用RT809,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RT809老是把第七脚接触不好,改TL866了,按图连接好设备,启动TL866编程器程序,搜索芯片,输入24C02,在右边随便选一个,选择后就可以读取了,后面的写入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楼主这迷你编程器也是迅维买的吗?这个可以刷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迷你编程器也是迅维买的吗?这个可以刷屏?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迷你编程器也是迅维买的吗?这个可以刷屏?

TL866支持24C02,肯定可以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866支持24C02,肯定可以刷的!

我还真不知道,我跟你是一样的编程器

网友A:
我我哈一直就只是刷刷笔记本台式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我哈一直就只是刷刷笔记本台式机

我原来是用809刷的,今天老报错,改用866了,其实809刷更好用,可以自动搜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是用809刷的,今天老报错,改用866了,其实809刷更好用,可以自动搜索芯片。

809多少钱?

网友C:
好像是298,记得不过300,两年前的了,不知道现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不知道,我跟你是一样的编程器

据此飞线即可!

网友D:
LZ这机器在哪儿买的丫。。。网上买的不是很放心。。。笔记本编程器又刷不上。。

网友:
我也好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这机器在哪儿买的丫。。。网上买的不是很放心。。。笔记本编程器又刷不上。。

迅维就有的,

网友E:
那种开机三分屏的机器???有程序没??手上有几个三分屏的

网友F:
24C02可以拆下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298,记得不过300,两年前的了,不知道现在多少。

现在什么价格啊,,,,,不过先进来学习下,,,我玩烧录器和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24C02可以拆下来刷吗??

当然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种开机三分屏的机器???有程序没??手上有几个三分屏的

找个型号类似的刷过来,试下不就知道了,我刷的也不是同一型号的。

网友:
现在什么价格啊

网友:
请问你的平线是如何制造的。能弄一份详细的教材来不?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主要是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