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不充电

楼主(2015-03-30):
A1278 不充电 电源已接通 显示未充电 加焊一下EC 又可以充电 放了一会还是一样 换了个EC 也还是一样的
不充电

网友:
电池是好的吗?

网友:
这个慢慢测

网友:
看看充电芯片6259周边有检流电阻是不是有问题,好像是R7501和R7502,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是精密电阻,阻值变大就会导致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