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的IBM T530 机器维修

楼主(2015-03-30):
最近IBM  T530 开不了机了,然后 拆开,发现U41 的管理芯片 TPS51220ARSNR产生的5V 3.3V 就存在3-4秒,然后就变到0V, 开始以为是此芯片坏了, 后来 发现,有2个参考电源22脚、29脚输出是对的,于是,再就发现,此芯片的4脚,开机3-4秒后,就被置为低电平,于是 5V 、3.3V输出就没有了,这个4脚接的是U101 TB62D515FG的95脚控制, 会不会是这个IC 坏了呢? 请大家指点? 同时, 我发现 SLJ8A 南桥 的32K晶振无信号,难道南桥也坏了?且U18输出的VCC1R05B_VTT,  在南桥附近的电容对地电阻才2-3欧姆,现象挺多 挺怪,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A:
有图吗,法个帮你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吗,法个帮你分析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请多指点!

《起点主板维修网www.qdzbwx.com》LKN4_UMA 10223-SA.pdf

网友B:
3 5v电解电容软击穿?

网友C:
估计有电容漏电,先拆一部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电解电容软击穿?

好的 谢谢回复,那我先拆拆钽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有电容漏电,先拆一部分看看!

好的 谢谢回复,那我先拆拆钽电解!

网友:
拆了电解,还是这样,剩余许多无极的小电容,不知怎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