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082屏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5-03-30):
三星I9082屏灯不亮,如图A点电容击穿,摘除,B点电阻开路,短接即可。

网友:
拜膜高手!看着你们维修真轻松

网友A:
屏高压 短路 引起保险电阻开路 保护

网友(2015-08-18):
引用 网友A:
屏高压 短路 引起保险电阻开路 保护

电容击穿这里应该也是保险电阻开路造成大电流引起,其本身应该是滤波输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