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dell m102z 内置键盘和触摸板无法使用

楼主(2015-03-30):
dell m102z 内置键盘和触摸板无法使用,只有功能键在开机的时候可以使用,外置均可使用。

系统重新装过,硬盘键盘 触摸板都是好的,无进水,按键没反应,安全模式和bios下也没反应,只有在pe菜单下可以使用

网友:
有些要win8系统才能用的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一台过了LOGO就用不了,最后没搞定

网友:
我有个技嘉主板也是这样,非要到桌面才能用键盘!

网友:
百度一下,应该知道

网友:
是不是要用原装的菜可以?

网友:
换桥解决,这就是结果

网友:
是不是驱动不对啊      到Dell官网去下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