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A3000死机,关机关不了,重启启不了解决方法

楼主(2015-03-30):
三星A3000死机,关机关不了,重启启不了解决方法,一般一体机只要按着开机键不放十秒就可以重启,可遇到一个按死都重启不了,想刷机因为关不了更进不成刷机模式,一般把电池拆下重装就好,可A3000要从屏幕拆开才能重装电池太冒险。
意外发现同时按着所有按键就可以重启了  上+下+HOME+开关,就ok了。

网友:
我也是一体机没办法关机就拆后盖取电池!不过好麻烦

网友A:
就不是三星的其他机型也可试一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不是三星的其他机型也可试一试哦

这个没试过,可以试试看看。

网友:
长按开机键20s

网友(2015-05-30):
不能更换电池的烦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