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存时钟问题

楼主(2015-03-30):
今天修了张RC410-B VER1.1一开始打各供电值无明显短路,目测烧了桥供电的复合mos管, 更换后桥供电正常,之习惯测下内存 供电 spd scl sda 和时钟,发现时钟185 186脚来回 1.85-0.89跳变,下了张图纸看直进北桥,现在是不是要做北桥的节奏?

网友:
我手上有个板子内存时钟只有0.1几伏,没图纸,打算仍了算求……

网友:
不插负载就正常,一插就不正常

网友:
别轻言做桥,先查外围。

网友A:
修好了~烤机6小时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烤机6小时正常

怎么修好的阿? 我对rc-410的板子卡内存奇怪代码很久了,是做桥好的吗??

网友:
先看其它时钟正常不     搞跑码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