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掉电问题求解啊,大概28秒左右掉电

楼主(2015-03-30):
前几天接到一个东芝L600,大概28秒左右掉电,bios刷了,南桥换了,显卡有人焊过了,我又给从植珠了,待机芯片换了,现在故障依旧,无解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不是要沉啊,这不是要沉得节奏吧

网友:
有没有刷bios刷好的啊,求个bios啊,跪求了

网友A:
你直接跳过电源线 焊接在主板上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112

谢了,大哥,第一次发帖,忘了发板号了,DATE2DMB8E0  东芝L600-05s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类似的海尔笔记本,有修好的话给个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跳过电源线 焊接在主板上通电

对啊,这点没想到,我试试啊

网友C:
CPU供电看有没有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看有没有正常啊

你是说CPU 供电欠压吗?两项供电正常稳定啊,头疼死了

网友D:
问的好。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就没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的好。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就没解决了。

东芝电源线带不起负载  是通病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电源线的看法我认同

网友:
焊线的方法我试了 ,  故障依旧,而且用的很粗的线

网友:
掉电应该是哪个电压不对,对照图纸查!

网友:
这个机器不是有NEC电容的通病吗?

网友:
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如果没有NEC电容,一般都是USB到桥的有短路的

网友:
usb到桥有短路,不能把,温控方面我也查了,今天又查了一会,有点闹心了都

网友:
建议查下,供电电感旁边的滤波电容,看看可有滤波不良的。

网友:
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去买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背面有NEC大电容的

网友:
是不是背有就干了那个大电容面有NEC大电容的

网友:
我也有个机器   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