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冠捷Q196暗屏,灯管高压都没有坏,

楼主(2015-03-30):
冠捷Q196的亮度调节是低电平最亮还是高电平最亮,现在机器完全安装好后是暗屏,灯管与高压都是好的,现在我已经把DIM和开关分别断开测试,结果都是黑屏,只能看到指示灯的变化,屏幕没有反应。请问老师傅我需要怎么改才能把灯管正常工作!本人显示器维修刚刚学,谢谢各位。

网友A:
高压和灯管都 是好的,还不亮,您觉得可能吗

网友:
高压和灯管都 是好的,还不亮,

网友:
亮度调节大部分是低电平 最亮,高电平最暗的,高压板开启没弄对吧。

网友:
开启也对了,现在开机DIM的电压电压在1。5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和灯管都 是好的,还不亮,您觉得可能吗

不是不亮,是暗屏,这种暗感觉就是把亮度调节到最暗的状态

网友:
到底灯管亮了没有

网友:
肯定是高压的开启信号ON/OFF没接对咯一般的开启信号都是3.3V的开机接通VGA信号就会有这个3.3V关机就没有了~你在好好测测吧

网友:
电源板供电问题或者哪个灯管漏电

网友:
我也说一句只有一个原因,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和灯管都 是好的,还不亮,您觉得可能吗

屏线没插好  就会出现      全黑   但灯管

网友:
屏线没插好  就会出现      全黑   但灯管

网友:
楼上的建议可以试试

网友:
你拿个点灯器直接单根灯接上去看看

网友:
你把亮度调最亮状态看看啊。

网友A:
亮了还说暗屏,不会这么揭晓吧.直接说亮度低不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半分钟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在拆机状态下拔除上屏线,可能安装板块通电,直观地观察背光的亮度,如果亮度很足,接屏后屏的亮度却十分低,你说是哪儿的问题-------如果你还怀疑主板的问题,还可以用一套好的电源主板整合的板,在不接上屏线和接上屏的亮度效果.    小问题都让你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是不是后改的高压板啊,看看线接错没

网友:
高压板没有改过,屏也是好的,上到其它机器正常的,无论是高度调节还是开户信号我都分别断开过也不行!我但是我灯管外接供电的话,屏幕就正常了。真的没有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了还说暗屏,不会这么揭晓吧.直接说亮度低不可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用半分钟就可以判断故障所在,-----在 ...

屏幕开机是就是暗屏,这种暗不是灯管坏的暗,就是感觉亮度调节调的最暗的样子。我灯管外接电源就正常的亮,我现在就需要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把高度调节或者直接不用这个,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