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郁闷的华硕K45VD维修

楼主(2015-03-30):
       客户一台K45VD说不开机了,接电源0.00.按开关0.02,几秒后变为0.00。拆机拿主板,版号LA-8224P,用示波器侧待机电压,波形正常,看电流,感觉EC应该有动作了,于是直接测EC106脚PBTN_OUT#,有跳变。但电压只有1.9V。感觉不正常。 这是就开始绕弯路了。各位觉得这有什么可能性呢???我先把EC106脚挑起,这是测EC脚为正常的3.3V跳变。这时我就认为后级有问题了,要么PCB漏电要么PCH问题,测阻值有500多呢。感觉应该正常啊,于是干桥。桥换好后,以为能好,没想到涛声依旧。郁闷,情况一样,这时我就把PCB割断飞线,TMD还那样。这时想不能再在这钻牛角了。但自己肯定是桥这边的问题。于是开始查桥的条件 ,,RTC部分正常,RSMRST正常,晕了,VCCSU S3.3只有0.9V,查其来源于Q38 ,测Q38 脚0V,不正常,再测Q43 G级,为低电平,这是正常的 ,这时想那是不是R618的VSBP断线了呢,测R618  2脚为0V,难道真断了 ,但我测了一下其阻值,晕。0啊。短路???此时烧鸡又来了,一个电容短路,拆了,VSBP阻值正常了,此时通电再测,VSBP为1.8V,奇怪了,追查他来源于PQ3 ,测PQ3 3脚19,2脚1.8,1脚1.8,2脚1.8是B+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应该是管子坏了,换PQ3,VSBP正常出来了,开机,电流花花上来了。亮机。我又测了下PBTN_OUT#,此时为3.3V了,被他害的不轻。其实就是PQ3和一个电容坏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为我那可怜的桥吊念一下。以后还是一步步按时序来啊,不能盲目啊,不过说真的,这个奇怪的PBTN_OUT#,我没碰过这情况
Q38Q

网友A:
当时应该多测量下就不会,误杀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应该多测量下就不会,误杀桥了。

是啊,越想越来气

网友B:
碰到不触发的。还是从桥的待机条件开始查比较好。
待机条件查完再查触发信号
8+1
11+1
远程的 应该懂的。不知你懂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不触发的。还是从桥的待机条件开始查比较好。
待机条件查完再查触发信号
8+1

谢谢,当时图省事,也没一步步查,就从那个PWRBTN直接开始了,,各位兄弟请多评评分啊。真心没分了

网友:
看到月饼老师在哪里 8+1  11+1  要不月饼老师那天就发个贴来贡献出来  啥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没图纸

网友:
基础扎实,技术好,会用波波修机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