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1D11T 0.02A不触发

楼主(2015-03-30):
接机检验0.02a不触发,拆开机测开关无电压,测3v5v正常,测试ec发现有个+3v_s5电压为0.8v明显不对,查找+3v_s5是+3V_WAKEP经过Q287开关出来,检+3V_WAKE有3.3V,RVCCD没电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0105559/QQ/WinTemp/RichOle/SG_QP~YLXW1@7L%7D9[Z~(NAV.png是RVCCD控制,跟踪RVCCD找到PQ235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70105559/QQ/WinTemp/RichOle/WMSP(@NH%7BP~45OI]SZ)~5_A.png查PQ235的2脚无电压,1脚接地,PR338另一脚15V正常,拆下PR338电阻测1M正常,检各无短路,工作条件已满足,3脚还是无电压,可能是PQ235坏了,拆下PQ235发现不装也可以,直通电RVCCD有电出来,再开机看着风扇动起来了,装机OK.还有请问高手那个pq235不装有什么影响,我就个半桶水,只是提供新手参考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有无效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篇文章有无效链接!

那是图,怎么看到

网友B:
主板的板号也没有,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楼主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板号也没有,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楼主说什么了?

接机检验0.02a不触发,拆开机测开关无电压,测3v5v正常,测试ec发现有个+3v_s5电压为0.8v明显不对,查找+3v_s5是+3V_WAKEP经过Q287开关出来,检+3V_WAKE有3.3V,RVCCD没电压,RVCCD是PQ235控制,查PQ235的2脚无电压,1脚接地,PR338另一脚15V正常,拆下PR338电阻测1M正常,检各无短路,工作条件已满足,3脚还是无电压,可能是PQ235坏了,拆下PQ235发现不装也可以,直通电RVCCD有电出来,再开机看着风扇动起来了,装机OK.还有请问高手那个pq235不装有什么影响,我就个半桶水,只是提供新手参考     本来有图的,看不到我想删除,我找不到删除在那

网友:
我的乖乖 没积分下不了BOSS

网友:
怎么没图 、、、

网友:
这是图纸 _ SONY

网友:
第四范式对方是否

网友:
要是有图 有标点符号就好了

网友:
实板位置图

网友:
支持下 我明天也要修这台电脑了

网友:
收藏下 到时看看有人解决没

网友:
主板的位置图

网友:
一个字 乱 两字 好乱

网友(2016-01-08):
有修到过这个电压不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