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aoc e2036v tft20w90ps1触摸板

楼主(2015-03-30):
故障现象:黑屏,指示灯红灯闪。触摸不管用
检测过程:拆机测各供电,前面5v,3.3v,1.8v电压正常,屏供电没有,说明主芯片没工作,触摸开关电压不正常。怀疑触摸开关以及开关电路
拔掉触摸开关,用镊子短接驱动板的开关接头故障依旧,怀疑是驱动板上的开关电路有问题,然后主要测量电阻和电容的好坏。最后发现一个电容短路换上好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修显示器还是比较简单的~一半的问题都是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