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酷比魔方i6 丢失原件

楼主(2015-03-30):
你好,在平板的电源和音量按键处不慎碰了两个器件,图上红色标记了,目前使用还正常,请问要怎么办?
平板

网友:
你那个是按键板的零件,你量一下是不是有接地的呀,接地的无非都没关系的,按键都能用?

网友:
按键都能用,偏偏在盖板边放几个电容,这些东西设计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那个位置是不是电容?补上两个体积一样的上去 就行了

网友:
自己对比了下,看外形好像是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