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通用驱动板带跳冒式程序

楼主(2015-03-30):
通用驱动板带跳冒式程序。储存器式PM25LD010和PM25LV010都可用写。我用SMARTPRO的编程器写储存的。其他无用过。屏是23寸的。型号是M236H1-L08

鼎科2621_通用驱动板带跳冒式程序1920X1080 D8.rar

网友:
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
我用的是储存器

网友A:
跳线有的是屏电压的,有的是分辨率的跳线吧

网友:
是屏电压的跳线吗?

网友:
这个板上怎么没有鼎科的板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线有的是屏电压的,有的是分辨率的跳线吧

对。有些是跳冒屏的。有些是跳冒分辨率的

网友:
因为我没有23寸的程序。所以跟淘宝买家找了一个。然后刷上去。不用加跳冒就行了。

网友:
给你找图。你备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