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N4010 I5独显 8声报警故障!

楼主(2015-03-30):
接到机器客户描述说是到手的时候屏显示不正常 动一动屏就好  以为是屏线问题 就自己把屏拆开从插了下屏线 结果装起来开机不亮就一直8声报警  我心想DELL的机器修的也多了 8声报警肯定是没检测到屏  大概报价打发走客户 然后拆机测试  发现屏线也插好的  想想可能是屏线坏了  定了一根屏线  当装上新屏线的时候发现故障还是一样 (期间换过屏 看过显卡  量过各路电压  刷过BIOS)结果还是一样  看来只能放弃了  本来报价就低  不想搞了  问了下板子的价格  想想报多少   无意间又插电在试下板子   不料正好手碰到电池旁边的一个ICS RS3197AL 这个芯片。。。差点没把我手给烫糊了  看来可能问题出在这里了  直接定芯片 死马当活马医  也懒得去看图纸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了  修不好就直接退了   没想到芯片到了  换上还真好了   在此机器修复 ....给修到过此机器故障的朋友们参考下  以免走弯路   ..

网友:
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错,有时候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一台过年到现在没修好,摔过。开始不触发,待机偏大,拆机一下尼玛待机被人修过而且有两个脚连焊,加焊好可以触发,跳变正常最后到1.3a不动了,可以关机内外不显,显卡换过屏线屏换过。感觉电流跑码但是没检测到显卡,不知道哪问题

网友:
这尼玛的纯属运气啊。。。。呵呵呵呵

网友:
ICS,感觉就是时钟芯片了,居然还能八声报警,八声不是显卡或者屏吗

网友:
时钟也会影响到显卡的,知道了

网友:
运气很好

网友:
手里有一台搞了3天没搞定,也没你运气好,换版了

网友:
纯属运气呀,不错不错

网友:
哎呀,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可惜楼主帖子不早几个月

网友(2015-06-14):
钱要到手这是档不住了

网友:
时钟,呵呵呵摸摸也能修好机器,不错

网友:
没遇到过,一般是显卡屏线屏的问题。

网友:
I一般遇到的都是显卡 或者线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找到原因吧

网友:
时钟一般是不坏的,

网友:
这机子显卡坏的多,楼主幸运

网友:
DELL N50108声报警我修过 换显卡就好 N4010的8声报警有点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8声报警 屏线 屏幕都换了还是8声 显卡也加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