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IR A1466 2013年的机器加密

楼主(2015-03-30):
苹果 AIR A1466 2013年的机器,安装win7系统,按Option键,出现一把锁的,(如图)有什么方法可以解????

网友:
问客户啊,说不定客户知道或者他自己弄得呢

网友A:
要刷 BIOS ,但是 刷了BIOS移动画面 会 很卡 ,这个 需要 合成的BIOS才行

网友:
合成的BIOS才行

网友:
只能刷BIOS了

网友B:
这个要刷BIOS 但是刷原装的BIOS  要拆料版上的要不然开机会很慢的 进系统也是这样的

网友:
完美破解,400.孙镱130511929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刷BIOS 但是刷原装的BIOS  要拆料版上的要不然开机会很慢的 进系统也是这样的

拆料板都慢

网友:
刷BIOS存在一定的风险  楼主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刷 BIOS ,但是 刷了BIOS移动画面 会 很卡 ,这个 需要 合成的BIOS才行

苹果的用什么编程器能刷

网友:
这样的机器算是难搞了

网友:
这密码的问客户,不然没办法的

网友:
刷BIOS 普通编程器就可以刷 不过不是合成的 可能刷了会变进系统慢,目前会合成的没有多少人,技术还没有公布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难研究啊

网友:
对啊这个机器刷了BIOS 会变得很慢 怎样解决啊楼主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台A1466的,进系统慢,运行也慢,而且风扇还狂转!换的料板上的拆机BIOS也不行,SMC也换过!现在 ...

我可以解决  !联系我

网友:
我觉得是bios 跟序列号芯片不匹配就会很慢

网友:
楼主心都凉了一半了,会弄的要收那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