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B460

楼主(2015-03-30):
刚才修一台机器B460,客户讲不定时掉电,拿到手检测不触发,拆机测量有待机3  5v。TPS51123的周围进水腐蚀。处理后还是一样不触发。继续测,忽然就大短了,郁闷啊,客户来时可是亮的。继续修,换51123,还是短,最后是拆除EN0的外接电阻才解决问题,通电亮机。注:B460的TPS51123进水的机器。修的时候要把EN0的外接电阻全部拆除,否则即使现在亮了,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出现问题,严重者烧主板。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看着直观  没图就比较晕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自动断电。自动重启

网友:
垃圾电脑,我修的B460的那个电源那里两个芯片直接和主板融为一体了,明明知道坏那里还修不了

网友:
我最喜欢修掉电和重启的了!!

网友:
手里有两台 上 0.3 0.5  掉电的

网友:
应该是电阻坏了吧

网友:
是取掉那电容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还爱坏,也是蛋疼的机器

网友:
en电阻是最容易腐蚀的

网友:
是c壳上那个海绵的问题,修好了,要把海绵也要去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就是那电阻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