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系列 更换SIM卡芯铁罩

楼主(2015-03-30):
接手小米3一台,说是自己用的小卡,在未装小卡的时候把卡套放进去了,后来卡套取不出来了。强行取卡后,发现有铜皮掉落。然后装卡无SIM卡。

    大家都知道,是强行拖卡套导致把SIM卡芯的触点脱落了导致。由于第一次接触小米3 直接拆机取主板换卡芯,由于该卡芯外有卡槽,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时就用凤台直接拆金属卡槽,吹了很久都没把金属卡槽拆下)。后来仔细看了下整板图,发现金属卡槽有部分是拆进主板的。于是用锡炉对板子下方加热,上面用凤台吹,一会就顺利把金属卡槽吹下来了。后面再取卡芯,这就不细说了。最后是焊接卡芯,整理好金属卡槽焊接好。

     这次更换SIM卡芯,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拆金属卡槽时注意里面的弹片,不要掉进锡炉了 (掉进去了就惨了,当然可以买的到整套,我们当地的手机配件处只有卡芯卖。)
       其二卡芯必须对好,否则卡槽焊接好后,卡托把卡装入一样识别不到SIM卡,需不完全插入才正常。(这点当时我没在意,后来都再次拆了一次金属卡槽和卡芯)。

网友:
用BGA机器要好点

网友:
这个直接用大风抢换卡芯就好,那个大的不用拆

网友:
不错作业,只要焊工好还是应负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