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笔记本 那里有3V 5V小板卖

楼主(2015-03-30):
联想B460笔记本 51123那里烧得个小洞 换了51123 16脚飞线 都没3V 5V输出 3V5V电路后面没有短路 都看到有高手用小板改3V5V电路 请问下大家 笔记本3V 和5V输出电源用的小板那里有卖 想买小板来试下后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手动剪板,剪下3/5V的地方,不要电感,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动剪板,剪下3/5V的地方,不要电感,直接飞线解决。

请问下高手 是从别的板上剪下来吗

网友:
剪板就得了,我之前发过这个改板的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高手 是从别的板上剪下来吗

随你从哪里剪,但要根据51123本身的设置及B460的时序来选择合适的,另外飞线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高手 是从别的板上剪下来吗

要飞线性3V,5V吗,还有PG呢,谢谢

网友C:
楼主想改板?显示器是不是修多了的习惯

网友:
修的这么烂了  肯定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改板?显示器是不是修多了的习惯

修显示器都没必要改板 都没改过板 这个并不是什么修多了就改板的习惯 只是想试下其它地方有没有问题 不然修好这里别的地方还有问题 值不值和在修下去 现在搞修理投入太大和得到的回报是成反比的 修高了人家不修时间浪费了 村料和时间没人跟你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