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声卡驱动有但不出声音,耳机也无声,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30):
E40开始不亮机,加焊显卡,亮; 半小时断电,刷bios,不断电。这些都是常见问题,后来开机测试,没声音!

驱动精灵和联想官方驱动管理,都安装好了声卡驱动,表面上看不缺什么,但不管耳机还是喇叭都没有声音。这机子修前两个问题折腾了好长时间,拆装好几次,实在不想再拆了,这种情况,会是声卡本身的问题吗? 驱动都装好了啊

网友A:
是不是你刷的BISO 有问题哦

网友B:
bios  刷回去试试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小东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刷的BISO 有问题哦

好不容易刷到不30分钟掉点的,难道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刷回去试试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小东西掉

好不容易刷到不30分钟掉点的,难道有问题?
折腾太多时间了

网友C:
问题查明,原来是声卡模拟供电不够,去掉芯片直接飞线

网友:
之前遇到宏碁的电脑跟你一样 做个系统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查明,原来是声卡模拟供电不够,去掉芯片直接飞线

去掉芯片干嘛

网友:
转换芯片,5脚,没有代换,直接飞个5V过去,不用转换了

网友:
是不是哪个芯片虚焊了,所以电压才不够的,不然后正常很少两个一起坏的,还是他本来声音就有问题

网友:
感觉南桥有店事

网友:
有备件吗?有的话先换,换了再细细查,换个芯片肯定比你查问题来得快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声卡有问题

网友(2015-05-06):
楼主 说的那个 5V    我手上有个 E40  没声音  跟你的一样

网友:
楼主把键盘上那个调声音的调上去没

网友:
供电一开始都没有去量下的???

网友:
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