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 la-4102p 电流0.83-0.95来回跳

楼主(2015-03-30):
如上。0.  北桥加焊过 显卡吹过 内存换过很多 BIOS刷过两个

网友:
在线等 有点晕晕 新手上路 多多指点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跑内存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一下跑内存了没

内存有持续波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折机器大小写灯 亮3下 更换内存是对的 还有一句4下 干显卡 这个我没验证过 明天试试手里这台就是4下

网友B:
换内存 好了么还是?  内存各供电正常么?

网友:
北桥可能性极大,如果你说键盘灯闪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干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 好了么还是?  内存各供电正常么?

供电正常 内存也是好的 不好就是3下灯了

网友C:
还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直接修显卡 也有可能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所有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很难具体说是哪个。内存.桥.显卡,逐一排除吧,既然排除了内存,只有显卡和桥了,必要时我就是代换试之,植株摘卡也是很快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可能是BIOS问题

我刷两个了哎 都是亮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