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HR

楼主(2015-03-30):
一开始不跑码,刷bios好了,开机显示,然后出现怪问题,上cmos电池插上适配器按开关不开机,去掉cmos电池直接开机,正常关机后按开关又没反应。求高手给点建议,bios刷了好几个了。    ec it8572e acok有0.7v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正常,没有图纸。电压,复位时钟都有了。

网友:
一般是EC或LID_SW#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