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D2H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5-03-30):
    今天 一同行拿了一块 技嘉 h55m的主板来修 ,故障是  开机转下就停,测全板电压  时钟 都正常,没有复位,主板的VRMPWRGD  PWROK信号都正常,但南桥却没有发出PLTRST# PCIRST#这几个信号,搞的头都大了,各位大神呐,这种情况 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实在搞不懂,,,,

网友:
这个是保护你测一下主板的各个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应该是VRMPWRGD这路电压不对。

网友:
先测时钟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