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5-03-30):
G460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用适配器 就是开不了机  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不行  最后看图纸 发现 pu10 感觉就是不对 换了后ok  这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之前修到过,,故障差不多,不过不是这款机器,,也是由于充电电感不良照成的

网友:
应该是ACIN的问题吧。

网友:
        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问题就大喽

网友:
PU10是什么东西呀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算通病吧,不过还是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应该放个图纸比较好吧,,这样也学不到什么,总不能记案例修吧

网友:
刚修好一台 PQ27 坏了

网友:
lu guo xue xi

网友:
是不是充电的口子坏了

网友:
图纸上来看看嘛

网友:
本人纯小白,请问pu10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电池隔离管,不良不受控,双向都有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