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声道功放怎么接三只音箱?

楼主(2015-03-30):
借这里的人气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有一台三路的纯功放,每路带一只音箱。其中一个声道烧毁,没有修理价值了,另外两个声道试过之后完好。那么原来的三只音箱该怎么接才能都有声音,功放又不至于烧毁?新人不懂,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三只音箱?是不是2.1音响啊?左、右声道加一个低音炮。有一路烧毁只有修复。

网友:
要考虑到音箱匹配问题 最好原机修复

网友A:
不是2.1,是KTV的专业功放机,每路600W,没有看到音箱,估计功率不会小了,把两个音箱接在一个声道怕功率过大烧毁功放。有人说把L,R的+接线柱接在中置的接线柱上,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2.1,是KTV的专业功放机,每路600W,没有看到音箱,估计功率不会小了,把两个音箱接在一个声道怕功率过 ...

首先告诉你无论你怎么接音箱,都不会烧毁功放的。如果两音箱串联则各自分得额定功率的一半,并联虽然阻抗小了但都会影响功放与音箱间的阻抗匹配问题,无论怎么接都得不到最大的输出功率的。所以见议不要这么干,或者只用两个音箱也行啊!

网友:
最好原机修复 实在不行就另外加个攻放板也能解决  又不贵

网友(2015-05-11):
建议原机修复。

网友:
这个功放估计不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