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 LE V2 REV.1.00加电跑吗D0

楼主(2015-03-30):
华硕M4N68T  LE  V2  REV.1.00加电跑吗D0 华硕M4N68T  LE  V2  REV.1.00加电跑吗D0 (加电诊断卡直接显示D0)不开机,检测所有电压都正常,代换32.768晶振后顺利跑吗。完全修复,附上图片和BIOS

华硕台式机主板 M4N68T LE V2 rev.1.00 BIOS EN25F80_20150330_182010.rar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一下子就搞好了

网友:
D0原来是时钟

网友:
不知道楼主怎么确定是晶振问题的,要是我的话就刷BIOS了。用示波器不知道会不会测出来

网友:
这个代码一般是南桥啊

网友:
晶振坏的话一般是不加电啊。。

网友:
晶振也挡D0,真是奇了怪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你会想到晶震

网友:
我修道很多AMD和少数intel的主板D0加焊南桥几乎都会好的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
楼主是高手...反正我是想不到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怀疑晶振,求思路。

网友:
为什么直接d0就是晶振啊???说说原理行吗???

网友:
为什么确定是32.768的问题?还是楼主用示波器随便测量突然测出来的

网友:
为什么会怀疑晶振?想不到。

网友A:
手摸晶振会跑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摸晶振会跑吗吗

我想也是手摸晶振跑码后才换晶振的。
要不一般人还真难秒这个。

网友:
只能解释为32.768晶振不良引起读BIOS时出错!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M4N68开机D0 ,各电压正常,对比之前华硕售后保修的板子,发现被保修的板子换过桥晶振,然后抱着试试的心情换了个晶振后能顺利跑码,但跑过26后又重新跑码,然后就一直反复跑码.....明天再去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