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268`LA-6.02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5-03-30):
如题,

测试CPU有12V 1.0~1.1V

内存有5V 3.3V 1.5V

不跑码·蛋疼·换U了·

网友:
就只检测了这两处供电能修好才怪呢!

网友A:
桥供电,总线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总线供电出来了吗

用AM3负载·测试·时钟输入没有·电源信号0.01·VTT电压0.75系统复位没有电压·PLL供电没有·

串行总线B0.00V CPU电压0.22·
串行总线A0.85V

网友:
时钟,桥供电。总线供电,有复位吗,有复位就写BIOS。和桥

网友:
测桥的两个信号 收到了么

网友:
供电 时钟 才出 抚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