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5WV1- LA-7912P内存电压问题

楼主(2015-03-30):
1脚1.24V
4脚3.9V
5脚1.3V
6脚1.8V
7脚3.2V
8脚1.75V
9脚17.7V
10脚3V
11脚4.3V
12脚5V
15.17脚2V
19脚1.5V
现在就是把+1.5VP转+1.5V就拉低了 想用烧机法要调到多少A
之前板子进过水 没内存电压 芯片换上不知道是不是待机就有1.5V那样的话不是直接给内存供电了

Acer-宏基Q5WV1- LA-7912P.pdf

网友:
看不懂  来学习的

网友:
内存供电电感在待机情况下,是不会有电压的。

网友:
哪个脚不对就跑线路了

网友:
已解决,待机确实有1.5V 开机+1.5V to +1.5VS 控制电压没有也就是VSB 直接第四脚断开飞线到3V芯片控制脚好了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