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电脑怎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5-03-30):
配置如下 amd a8 5500  4g 内存,500g硬盘,集成昂达a58p+主板,一般机电。看视频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显示器就黑屏了,主机还在转,听到主板上发出三声响(不是风扇和电源风扇的声音)。系统做了,电源换了内存换了,硬盘可能性不大,最后还不行。就剩主板和cpu了,让上家发了同型号的主板,明天到,希望换了就ok。真不希望折腾。

网友:
CPU的集成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LS说的很对

网友:
AMD,,,我也是醉了。。。。

网友:
用这么好的U。吓死我了

网友:
AMD有得你烦的,现在我已经不帮客人装AMD的了,全装INTEL的,省事,从些不用再麻烦那些小问题了,呵呵!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电源方案改成不断电,试试。

网友:
昂达主板,印象不好,手上也有块这个现象的板。
易出问题,难修,官网还是渣。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楼上的这个是系统电源管理问题,有些视频播放器就这样,建议换个播放器试试

网友:
AMD有那么差吗

网友:
关于a58v + ver 5.00  a58p+  ver 5.00 a58p+ ver 5.00 全固,机率性黑屏和死机处理方法),请告知直接客户,修改BIOS设置或者刷新相应版本BIOS即可

网友:
CPU的集成显示有问题也会黑屏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直接给客户装了个独显搞定了。AMD的集成显卡不敢恭维啊

网友:
4直接换板

网友:
够详细,谢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INTEL 之前装了蛮多H61的,发现返修也挺多的

网友:
内存或者显卡 CPU

网友:
估计是CPU 的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加个SSD怎么能发挥出性能。

网友:
-你装的什么配置,发上来啊

网友:
这个东西哈,运气要是不好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