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楼主(2015-03-30):
求助华硕K43SV无CPU供电 电流在0.25 有时又可以点亮 给点建议

网友:
不亮时测下CPU供电的开启有没。如果有刷BIOS、换CPU。桥也有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 有条件可以测下svid是否正常 考虑下机器是不是摔坏的

网友:
0.25电压没全出来吧好好看看

网友:
不亮的时候,马上查,看缺什么电压,,,

网友:
简单
把BIOS 刷一遍就好了  我见过这个问题

网友:
华硕的机子,BIOS爱坏,刷个试试

网友:
亮机与不亮机的区别电压等 在哪里看看。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嗯。。学些了。。。阿

网友:
CPU坏也有可能会是这个电压。换个看看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
华硕机先查排阻吧,大部份都是

网友:
没修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这机器没修过,条件太少。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太多了,应该是BIOS没有刷好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没有啊·  有就测测集显电压

网友:
电压0.25时,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没有就刷BIOS

网友:
内存电压问题

网友(2015-05-07):
有同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