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K53SJ 开机重启 电流1A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3-30):
华硕
笔记本
K53SJ 开机重启 电流1A 求大神指点
笔记本

网友: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过内存了么?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试下

网友:
过了 .电流1A 还自动重启

网友:
是不是核显供电没出来,刷bios吧

网友:
真要让我刷啊。。。。。。

网友:
一开始 我也认为是 BS 后来 感觉 不像 我先试试吧

网友:
不是的药,人家从床上摔下来 BIOS 摔坏了
?

网友:
桥 的可能大点,显卡也不好说

网友:
可能不大,这款 电脑 桥是容易坏,我不理解的是 床上离地下才多高 桥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查cmos电路

网友:
这款机器出问题的最多了

网友:
我今天接了两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之前修过 一台是南桥 。、。这台明天 上午搞搞看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情况
May丨悲伤
你的是啥情况?
详情

网友:
多很牛叉叉

网友B:
是不是桥摔来松动了
May丨悲伤
我加焊了。。。。。。
详情

网友:
或者先刷个BIOS看看呗,说不定意外结果呢。

网友:
刷BIOS刷好一台

网友: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吗,, 这要分好几种,,光看电流1a 肯定是cpu电压出来了,如果电压正常,就只能按时序查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情况

你的是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桥摔来松动了

我加焊了。。。。。。

网友C:
摔得应该是把桥摔坏而不是虚焊

网友:
BIOS 程序能发我一份吗?我的邮箱 370576480@qq.com  谢谢

网友D:
听说很厉害的高手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得应该是把桥摔坏而不是虚焊

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很厉害的高手是我

额???????????????????????????

网友:
摔的机器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再最小化系统试试。

网友:
我刷bios  好过

网友:
是不是过热热问题导致重启。。。

网友:
这样的机器 最难浓了

网友:
谢谢 亲们,BIOS 芯片 坏了。刷了都没用 换个 BIOS 芯片

网友:
我就不理解了。摔一下  就把 BIOS 芯片 摔坏了,。哎   实在不理解啊

网友:
总是到1A重启又自动开启到1A?先测重启前复位是否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