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路有点不明白,请教。

楼主(2015-03-30):
这个文档上说PQ19高电平导通,经过两电阻分压,PQ14,PQ15的G级应该是高电平。但NPN场管高电平应该截止才对啊,为上面说他们都导通了?

网友:
高电平和低电平是相对的,并不是真的说5v或者几v就是高电平,0v就是低电平。

网友:
电平是相对于S极来说的,再者这两个管子是P沟道

网友A:
PQ14,PQ15 是P沟道MOS管 不是NPN哦

网友:
看来楼主得好好补习一下基础知识了!PQ14,PQ15是P沟道场效应管,当PQ19导通时在电阻PR66两端产生8伏多点电压降,这样在PQ14,PQ15的S极与G极间叠加了8伏多的电压差而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4,PQ15 是P沟道MOS管 不是NPN哦

这个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5-10-30):
我虽然是个小白但是我还是分的清楚N沟道和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