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图解+跑线 维修技嘉GA-EP43T不跑码维修小案例!

楼主(2015-03-30):
    全图解+跑线 维修技嘉GA-EP43T不跑码维修小案例!
分享给新手,老鸟直接飘过.....

时光过得真快,一晃眼好几年就过去了,我有3年左右没有在论坛发维修帖子。
很久没有发帖子了,都是因为平时忙,有空的时间少。
有时候上论坛是因为查资料.......

  这次发的是主板的维修图解小分析;有人会问,你出来这么多年了,不会是修主板多吧!其实不是的;
我出来之后开始是修主板比较多,后来就是修笔记本多了;也因为主板现在廉价了,很少修,有时候就修修。

废话了,直接言归正传吧!
主板型号:技嘉 GA-EP43T-S3L
故障:可以上电,不跑码

主板整体图

主板型号

拿到主板,看了一下型号,外观没有什么破损之类的,大概测量了一下主板
全板,没有短路,于是,上ATX电源,触发........
上电,风扇正常转....
于是一表笔捅到CPU供电电感上,发现0V,根本Intel标准时序,于是又捅到了总线
供电上,一看,也是0V,再捅到内存供电电感上,也是0V。
OK,有思路了......于是找到了内存供电的IC驱动芯片 isl6545,实测得
以下数据.....1.5.7均为高电平,正常吗?
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应该出内存供电了呀!如果不出直接更换内存供电芯片isl6545会OK了!

NO,NO,我相信对于一个有一定经验的人来说,不会随便更换芯片的;

于是我看一下主板其它位置,发现

显卡插槽那里也有一个一样的芯片isl6545,

,那里的电感出来是1.1V左右,此芯片肯定工作条件满足,也工作正常了才输出电压的!

于是毫无疑问,直接检测此芯片的电压,发现5脚VCC是12V!

此时应该恍然大悟,为什么?   内存供电芯片5脚VCC得 5V,而另外一个工作正常电路的芯片VCC5脚得12V, 呵呵!!!一般来说此板

内存供电芯片是由dual的12V过来的!

其实这样的电路,对于我来说,早已经心中有图了,为了论坛的新手们,下面我用实物

画出自己跑的线路图吧!

手画的大概内存供电草图......

跑线,到了一个三个脚的东西,一个脚连接一个保险电阻到ISL6545的VCC脚,

上电后,另外一个脚得5V,一个脚得12V,而连接VCC 5脚的还是5V,到此,

什么坏?自然水落石出啦!

马上更换坏件,检测内存供电芯片的5脚得12V左右,此时才OK嘛!

-------------------------------

直接上内存,显卡,诊断卡,让它跑码吧!

------------------------------------

跑完代码,就让它显示吧!

此帖子你们能从中学到些什么东西或经验,又或者是看到写帖子累的话;就给我加分(论坛给人加分,是不扣自己分的)或点一下支持都行!
!发帖容易,写帖子费时间长,修东西则不到5分钟,发帖子整理则要50分钟多!

发完这个帖,不知道要多久才再发了,如果发,我一定要发个当天修的笔记的维修案例出来分享给大家看!
这些年来修的笔记本整理图文资料!全是亲手修,拆装。

网友:
向大神 学习

爱莫敷衍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思路简单明了

能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B:
这时序写的真明确,

网友C:
楼主果然是高人啊、这个问题很多人一不注意就一连换好几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果然是高人啊、这个问题很多人一不注意就一连换好几个芯片

我刚刚学的时候,就是更换芯片啊!
新手正常!细心点就OK了,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时序写的真明确,

我是粗略讲了一下啊!希望你能学到些东西

网友D:
我有两块EP43-US3L,上DDR2内存的,上电1秒掉电重新上电如此循环,就差CPU供电没出,其它都出了,把所有上下管去掉测量只有CPU供电驱动芯片ISL6622的8脚没有正常的波形,另外三个6612的输出波形正常,换了6622波形正常了,但是装上上下管还是电压不正常,只出了0.25V,以后有时间再研究下了。

网友E:
师傅真的是都很忙 没有时间上论坛 不像我们成天的在论坛泡着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块EP43-US3L,上DDR2内存的,上电1秒掉电重新上电如此循环,就差CPU供电没出,其它都出了,把所有上下 ...

你这种问题,应该可以修好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真的是都很忙 没有时间上论坛 不像我们成天的在论坛泡着  谢谢你了

泡是泡论坛,但是写帖子时间长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你能在里面学到些东西就好

网友:
小心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非常宝贵的经验,谢谢!!!

不要灌水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能在里面学到些东西就好

好想学主板维修,。我有20多片坏了的主板。基本都是g31 g41的,。只是手头没有疯抢、万用表、电烙铁这些维修必备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想学主板维修,。我有20多片坏了的主板。基本都是g31 g41的,。只是手头没有疯抢、万用表、电烙铁这些 ...

工具便宜的,自己买就OK

网友I:
了解各芯片关键点电压才是王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了解各芯片关键点电压才是王道啊

是的,理解重要

网友J:
利用显卡插槽那里同样型号的芯片做参考是个快捷的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利用显卡插槽那里同样型号的芯片做参考是个快捷的途径!

看来你是个老手,哈哈。。

网友K:
楼主真是大师级的。。厉害!~ 佩服!~

网友L:
这里三个脚元器件其实就是起到5VDUAL和12V电压切换 保护作用,本身损坏的话,其实就某是两个引脚之间正向导通阻值变为无穷大。

网友M:
楼主挺NB的啊  G41 G31 桥i坏的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三个脚元器件其实就是起到5VDUAL和12V电压切换 保护作用,本身损坏的话,其实就某是两个引脚之间正向导 ...

你正解,跑线跑出来,对于新手来说,也是一种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挺NB的啊  G41 G31 桥i坏的也多

不一定啊! 都是小元件坏的多;我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是大师级的。。厉害!~ 佩服!~

也不是!注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不要灌水啊!希望说出心声或指正之类的东西都行。

网友O:
故障简单,思路清晰,鉴定完毕

网友P:
楼主是高手,,心中有图修板快

网友:
引用 网友O:
故障简单,思路清晰,鉴定完毕

是的故障简单--老鸟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是高手,,心中有图修板快

此帖子对新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帮助!心中有图...

网友:
希望不要灌水啊!回答一些有用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什么时候把笔记本资料贡献出来呢???

有空了,整理出来就发。

网友:
   楼主把维修经验发出来大家都学习下啊

网友:
刚好有一块 换了供电芯片不得   多谢

网友R:
思路的很清晰,这种芯片是没有5V作为供电的嘛???  我看有些pwm芯片有些5V或者12V供电都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网盘?怎么会这样?

不白发的,加分的师傅很多啊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啊   自己修的笔记本  在记录下来如果分享 大家都 感谢你

网友A:
学习了 思路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写得不容易啊!希望你从中能学到些东西。

学到很多东西,谢谢了,你的资料可真多啊,要不编本书吧,还是发网盘?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块EP43-US3L,上DDR2内存的,上电1秒掉电重新上电如此循环,就差CPU供电没出,其它都出了,把所有上下 ...

高手都很忙啊,简单的问题没时间修啊,只修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高手都很忙啊,简单的问题没时间修啊,只修复杂的

其实是用户不要了的主板,所以先放一边等哪天心情好了再弄弄,钻牛角尖太累,要学会放手,哈哈,现在我就是重点怀疑是VID管理芯片IT8268R的问题,手上没有,只有等下次买芯片时一起购入。

网友:
高手出手就不一样啊。顶。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好东西!!!

网友:
做的不错 心细加经验

网友:
写得很详细啊。

网友T:
思路真好。。。现在就是容易走弯路

网友:
大神呀   学习了

网友U:
高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V:
分析的好详细,就是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V:
分析的好详细,就是要这样的帖子

这样写,是直接供新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U:
高手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测

要知道工作条件啊!才知道怎么测量;比如:无内存供电,它的供电输出前提条件是什么。顺着查就是了。

网友:
还可以!适合新手的帖子。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T:
思路真好。。。现在就是容易走弯路

此帖子能对你有帮助就好。

网友F:
不要灌水啊!小心被扣分。

网友W:
反向检测跑线,教学篇维修,支持楼主。

网友X:
又见精华贴,图文并茂,真是学习的好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W:
反向检测跑线,教学篇维修,支持楼主。

哇,你是助理工程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灌水啊!小心被扣分。

查两分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X:
又见精华贴,图文并茂,真是学习的好资料。

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Y: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Y:
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大家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分享快乐!

网友:
楼主给你十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Z:
开机时方可交付了开始的空间发的是离开

你已经严重灌水。灌水....

网友:
修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AA:
有做笔记的习惯,真的很好。即修好了主板,有加深了映像,还能分享给我们这些菜鸟。。一举三得。。。呵呵

网友:
值得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B:
楼主能否把你2015小结的这些资料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有做笔记的习惯,真的很好。即修好了主板,有加深了映像,还能分享给我们这些菜鸟。。一举三得。。。呵呵

大家相互学习,相互分享多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能否把你2015小结的这些资料分享

有时间整理先啦.

网友AC: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内存缺电压有了更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AD:
因为是新人看不懂 但是有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AE:
专业高手了!!!!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因为是新人看不懂 但是有一个思路,谢谢

看得懂才有思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看了楼主的帖子,对内存缺电压有了更好的维修思路!

希望大家 以后相互多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E:
专业高手了!!!!羡慕嫉妒恨!!!

你是隐身的高手吧!哈哈.

网友:
嗯,电压问题确实好修,但是楼主的思路和经验确实技高一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我这个和你的差不多。你也直接秒了吧!

没有,我一开始以为是芯片拉低的,先换芯片来着,怎么判断是芯片拉低还是别的拉低呢?

网友:
楼主整理的资料挺全的

网友:
天天泡论坛,还是能学很多东西的。

网友AF: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能共享下大神们累计的各种版型电路图,点位图那就更Happy了!

网友AG:
仔细拜读真是受益匪浅啊

网友:
请让我叫你一声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好东西学习  有12v供电的

有的芯片是5V,有的是12V啊!这个可以拿附近的元件做对比,即可对比出来;对比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是个双二极管么,,,,

是实质上是:双二极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好人啊、。处处为小兄弟们着想、。祝楼主生意兴隆、。不知可否交个朋友、。日后好向哥哥请教、。小弟qq ...

大家相互学习吧!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能共享下大神们累计的各种版型电路图,点位图那就更Happy了!

还没有整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仔细拜读真是受益匪浅啊

能在此帖子学习到东西,我感觉荣幸!

网友AK:
相当细心,值得学习,技嘉的很多主板的内存芯片的VCC脚都是这种双供电模式。

网友AL:
有块时好时坏,开好几次才开来,改天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相当细心,值得学习,技嘉的很多主板的内存芯片的VCC脚都是这种双供电模式。

是的很多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AM:
NO,NO,我相信对于一个有一定经验的人来说,不会随便更换芯片的

呵呵....你直接复制我说的出来啊!你是高手来的吧!

网友AN:
楼主什么时候能不能把你的维修笔记发上来给学弟们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什么时候能不能把你的维修笔记发上来给学弟们好好看看!!

要整理好才能发上来啊!里面的图片很多,没有标注的;乱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有块时好时坏,开好几次才开来,改天研究下

是asus的吧?!

网友:
不跑马最难修呀……。牛…………

网友:
LZ好厉害啊  值得我等小小白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想学主板维修,。我有20多片坏了的主板。基本都是g31 g41的,。只是手头没有疯抢、万用表、电烙铁这些 ...

这些工具不是很贵啊。买个啊

网友AO:
5v dual这一路有何用的呢???

网友AP:
这板修得好啊,5V对比,没有换6545,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O:
5v dual这一路有何用的呢???

双路供电!你查一下GIGABYTE的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板修得好啊,5V对比,没有换6545,淡定

对的,对比手法;可以秒杀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R:
思路的很清晰,这种芯片是没有5V作为供电的嘛???  我看有些pwm芯片有些5V或者12V供电都能工作

这个芯片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ATX电源提供的5VSB供电工作的,根据楼主所画的电路图可以得知。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AQ:
为什么5V就不能输出供电了啊 我查芯片PDF说5V或者12V都可以的啊??

网友:
学习了。我想问一下它那个BOOT

网友AR:
BOOT电压是多少V电压、还有他那个BOOT脚是内部供电还是。。我之前修一块也这样的芯片。5脚有12V,自举升压测量11V。是内部提供电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R:
BOOT电压是多少V电压、还有他那个BOOT脚是内部供电还是。。我之前修一块也这样的芯片。5脚有12V,自举升压 ...

自举是11V 左右,这是外部供电的。看电路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Q:
为什么5V就不能输出供电了啊 我查芯片PDF说5V或者12V都可以的啊??

实测5V是不行。

网友AS:
30块钱  主板  修毛          不如显示器 笔记本  还跑线

网友AT: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可以发上来么

图纸自己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S:
30块钱  主板  修毛          不如显示器 笔记本  还跑线

这个路线不到3分钟,你拆显示器,拆笔记本时间都不止3分钟吧!
我很少修主板的,我是修笔记本多;但有时候也得修修主板。

网友AU:
老大,这个三个元件为何一脚设置12V进,一脚设置5V,最后输入到VCC得到12V供电,不明白这个三个元件这样设置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老大,这个三个元件为何一脚设置12V进,一脚设置5V,最后输入到VCC得到12V供电,不明白这个三个元件这样设 ...

这样设置作用其实就是实现了5VDUAL和12V电压切换保护工作效果,如果没有添加双二极管的话,主板上电触发5VDUAL和12V电压工作就会互相干扰。

网友AV:
楼主总结的经验真不少,多发些出来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AW:
我想知道楼主发这个帖子用了多长时间,真是精神可嘉呀

网友AX:
肖特基是挺容易坏的,显卡插槽那里相同的那个芯片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
楼主真给力啊

网友AY:
思路清晰,时序很明确值得新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芯片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ATX电源提供的5VSB供电工作的,根据楼主所画的电路图可以得知。

额,这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AZ: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谢谢

网友BA:
大师就是不一般呀 胸有成竹

网友BA:
楼主的那张草图收藏了

网友BB:
新人学习了,支持发这样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肖特基是挺容易坏的,显卡插槽那里相同的那个芯片是什么供电啊?

估计是独立显卡某一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X:
肖特基是挺容易坏的,显卡插槽那里相同的那个芯片是什么供电啊?

也很有可能是桥供电,我没有查图纸;修好了,我就不管。
你可以查一下图纸啊。

网友:
大家相互学习吧!一起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楼主总结的经验真不少,多发些出来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好啊!要有时间整理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我想知道楼主发这个帖子用了多长时间,真是精神可嘉呀

1小时多3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思路清晰,时序很明确值得新人看看

你能学习到东西,是楼主的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谢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大师就是不一般呀 胸有成竹

修得多,自然心中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A:
楼主的那张草图收藏了

免费送给你们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新人学习了,支持发这样的帖!

谢谢你的支持啊!有时间了,我整理一些笔记本的案例出来。

网友X:
高手呀,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X:
高手呀,好技术。

期待与论坛各大高手多多交流!

网友BC:
此帖子完全可以做教案啊!楼主,羡慕你的技术,什么时候 出笔记本的帖呢?我期待着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此帖子完全可以做教案啊!楼主,羡慕你的技术,什么时候 出笔记本的帖呢?我期待着你啊

有时间整理再发吧,写帖要花很多时间的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BD:
有图有真像,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有图有真像,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你们能在帖子学到东西就好;多谢谢支持或帮加分啊!

网友:
你们能在帖子学到东西就好;多谢谢支持或帮加分啊!

网友BE:
福利啊,有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跑线功夫不错。

网友BF:
呵呵 也许你看了我发的案例你就知道了  一个肖特二极管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F:
呵呵 也许你看了我发的案例你就知道了  一个肖特二极管坏的

???我看了你的,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坏????不会吧!莫名其妙

网友BG: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境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E:
福利啊,有的学习了

大家相互交流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G: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什么时候才能到这个境界啊

你可以的,多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赞一个  楼主基本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的,多多练习就行了。

加油

网友:
厉害啊 的 技术

网友BH:
5V  供电的还是有的  楼主是有对比的 才觉得有异常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H:
5V  供电的还是有的  楼主是有对比的 才觉得有异常咯

是啊!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有没有收徒弟。 我想学

网友:
不仔细看 还真的以为是5v供电呢

网友:
当时的时刻记得深刻

网友Z:
家里的开始激动了深刻的经历

网友:
看到就说了的就是快乐

网友:
楼主功力好牛逼哦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家里的开始激动了深刻的经历

你已经构成严重灌水!

网友:
楼主有很好的维修经验,以后要多发些上来关照下我们这些新手才行了

网友:
很久没修过台式了,都忘得差不多了,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是我的话看见1,5,7正常肯定直接先换芯片

网友BI:
现在修台机也这么因害了

网友:
分析很透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I:
现在修台机也这么因害了

修笔记本都会修,台机也一样的啦.

网友:
适合新手。

网友BJ:
对于我这种菜鸟真是疑问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J:
对于我这种菜鸟真是疑问学问

那就多多学习,多多交流。

网友A:
基本功挺结实的哦

网友BF:
引用 网友F:
???我看了你的,我才知道,这个东西坏????不会吧!莫名其妙

你理解错了,我说你要是看了我发的案例可以直接秒杀了 哈哈 楼主

网友AJ:
谢谢楼主、。学习了、。真是宝贵的经验啊、。只是跑线路不太懂、。不知哥哥能指点下不、。qq:249489337、。

网友:
引用 网友BF:
你理解错了,我说你要是看了我发的案例可以直接秒杀了 哈哈 楼主

不是的,我还没有看你帖子就秒了。我用了对比的手法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谢谢楼主、。学习了、。真是宝贵的经验啊、。只是跑线路不太懂、。不知哥哥能指点下不、。qq:249489337、。

跑线就是沿着线路跑!不过,做到心中有图会好很多。

网友BK:
高手啊 你的维修资料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K:
高手啊 你的维修资料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呢

帮我加分啊!还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挺结实的哦

还可以!你也一样吧!希望与论坛各位高手多多交流。

网友:
修得很仔细

网友BL:
路过,值得一看、

网友BM:
希望楼主发帖不要发这么详细了,给那些三板斧的提供了机密

网友BN:
分享了。。我也碰过多次啦

网友:
谢谢支持!帮加分没有呢?

网友:
谢谢支持,帮我加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L:
路过,值得一看、

值得看就帮我加一些分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M:
希望楼主发帖不要发这么详细了,给那些三板斧的提供了机密

是啊!提供绝密档案了!分享有时候是一种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N:
分享了。。我也碰过多次啦

你也可以分享给我们论坛的小白白学习啊@!

网友:
不把硬盘里面的经验资料分享出来,不给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老大,这个三个元件为何一脚设置12V进,一脚设置5V,最后输入到VCC得到12V供电,不明白这个三个元件这样设 ...

双路供电原理,双二极管来实现的。待机下是5V,通电后是12V

网友:
同学你太厉害了

网友BO:
引用 网友F:
你是广东古镇的?

是啊,灯饰之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O:
是啊,灯饰之都啊。

你在那里开店吗?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BP:
认真的  看了两遍  终于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P:
认真的  看了两遍  终于懂了 谢谢

你要看二次才懂原理啊!呵呵..

网友:
好好收藏,没事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会有意外收获的。

网友:
基地学员,不要当灌水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Q:
楼主思路牛叉  已经加分了

谢谢你的支持喽!加分对我是最大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R:
思路很清晰楼主基础功底很扎实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S:
好,好,积累经验,,,

网友BT:
楼主你这招太给力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S:
好,好,积累经验,,,

帮我加分没有呢?我写帖子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T:
楼主你这招太给力了,学习了!

帮我加分没有?我写这个帖子写得好辛苦的。

网友:
最好不要灌水!@

网友BU: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照顾我等新手,不错,非感觉感谢

网友BO:
引用 网友BO:
是啊,灯饰之都啊。

是啊,你也在那里?简介说明下,不然变成灌水了呵呵。

网友BV:
楼主修主板功夫不错,不看图纸,,也能分析的如此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BO:
是啊,你也在那里?简介说明下,不然变成灌水了呵呵。

我也是在广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V:
楼主修主板功夫不错,不看图纸,,也能分析的如此精湛

如果觉得不错,就帮我加加分吧!

网友BW:
楼主整理文本的能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想学主板维修,。我有20多片坏了的主板。基本都是g31 g41的,。只是手头没有疯抢、万用表、电烙铁这些 ...

不要想太多,这样会迷茫的

网友BX:
思路清晰~ 谢谢 分享

网友X:
看楼主的绘图,是12V\5V双电源供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楼主的绘图,是12V\5V双电源供电嘛

是啊!是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BX:
思路清晰~ 谢谢 分享

尽快帮我加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W:
楼主整理文本的能力学习了

此帖子只供新手的,老手飞过;新手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了解各芯片关键点电压才是王道啊

是啊!还要懂得对比大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U: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照顾我等新手,不错,非感觉感谢

学习到东西,记得帮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V:
楼主修主板功夫不错,不看图纸,,也能分析的如此精湛

呵呵!还可以。
你的头像这么性感啊!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维修教程

网友:
一看LZ就是个老维修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老大,这个三个元件为何一脚设置12V进,一脚设置5V,最后输入到VCC得到12V供电,不明白这个三个元件这样设 ...

根据二极管的特性,12V大于5V,所以二级管的负极为12V,大于5V电路,所以5V就截止,停机供电,这一点与COMS待机电路是一样的,没有插电源时由电池3V供电,插上电源后在3.3V供电,就是通过这个双二极管实现的。

网友BY:
好想学会啊  慢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Y:
好想学会啊  慢慢来的

新手急不来,慢慢向前走就对了。

网友(2015-04-29):
好帖,我是菜鸟

网友:
LZ在你这里学到了,谢谢

网友:
小白看看,不明就里

网友:
学习了,看来要好好补充下自己电路基础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比笔记本的好修吗

网友:
楼主重出江湖

网友:
好久没接触主板了,看到楼主的帖子又让我学到不少修主板的知识,看到后面之前我以为你会把芯片调换,,,,真真的学习啦.....

网友:
确实高手在民间

网友:
真是很好的教材,感谢分享

网友:
这么多案例啊

网友:
有自己学习的地方,学习工作上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
好想看楼主的案例啊~~~~ 超过360天加不了分了!!

网友:
叼呀    牛逼呀   大神呀

网友:
教教我呗。。。如果有意,加我QQ447977393   拜师。嘿嘿

网友:
师父,首先谢谢您的辛勤劳动,我本人经营一家电脑销售电脑,许多客户送来电脑主板有问题,我只能送给其他人去修,看到他们换下来的坏件都很小,我真的很羡慕,自己也想学习主板维修,也在网上看了些视频,如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可总觉没有什么效果,还不如老师,给了几个图,我还能看的懂,迷惘啊,能不能有时间给点建议啊,哪怕我教学费都可以了,QQ:450086416

网友:
技术很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电脑里面好东西真多啊。

网友:
厉害,很明了,学习了

网友(2015-06-02):
好技术,经验丰富。如果3VSB双路,某一点短路。打阻值是正常的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子做目的是保护内存供电芯片不被主板关机产生静电损坏实现本身VCC引脚在主板待机和触发状态下连续得 ...

还是你正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Z:
请教,双路供电打阻值怎么断定短路。

对地值为0或偏低,肯定有问题。

网友:
双二极管,感觉这个设计是多余的,直接12v一个二极管不好吗

网友:
双二极管损坏,电压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三个脚元器件其实就是起到5VDUAL和12V电压切换 保护作用,本身损坏的话,其实就某是两个引脚之间正向导 ...

请教一下,楼主测得VCC有5V,怎么芯片没有工作呢?待机时,5VDUAL对芯片供电,芯片也会工作呀。

网友(2015-07-16):
简单的电压切换电路 二极管

网友(2015-10-12):
刚学到这一点,老是在想5VSB和12V供电同时相连,开机会用哪个电压,现在明白了,一个待机,一个芯片供电,开机后12V大于5V没有5V的事了,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