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 进水机

楼主(2015-03-30):
主板进水,清理后,打值正常,待机0.03,开机电流到0.7A不动了,本人新手,求维修思路。

初步测试主要电压都正常,但测到pq901时发现无VGFX_CORE输出,拔掉电源123与4脚阻值1欧多,放一会再测阻值又正常,目前测试到这里,
电流到0.7不动,cpu风扇停,cpu温度升高。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是吧

网友:
腐蚀的面积不小,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进水本不好修呀!换板

网友:
请问下 电流到0.7不动,cpu风扇停,cpu温度升高  是不是内存就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