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版苹果4无法激活

楼主(2015-03-30):
      朋友的美版苹果4 手残升级系统 升级完之后 选择语言 之后,提示接iTunes。 接iTunes之后 “提示无法激活(错误XXXXX) ”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可以吗..

网友:
被坑了,买的是有锁的二手机.........

网友:
有锁的吧?

网友:
买个卡贴用吧。

网友:
有锁机咯。

网友:
有锁机的问题?

网友:
买个卡贴试试。

网友:
有锁的,看来你被坑了。

网友:
隐藏了id手机,刷机就不能激活

网友A:
明显是WIFI坏了,才这样。

网友:
有锁手机吧

网友:
有锁手机

网友:
应该被坑了

网友:
重新刷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WIFI坏了,才这样。

换WIFI模块会吗好? 之前WIFI是坏的 黑色的

网友:
换卡贴,或者拆机看看里面有没有内置卡贴。祝你好运。

网友:
或者重新刷一遍固件。用iTunes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WIFI模块会吗好? 之前WIFI是坏的 黑色的

4代7.1.2的系统必须验证wifi才让激活,如果wifi坏了就激活不了。你要是能降到6的系统,就能用电脑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