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认声卡,系统找不到硬件

楼主(2015-03-30):
我是新手,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声卡的原理:
1,9脚为3.3V
25,38脚为 5V
27脚VREF为 2.5V
5,6,8,10,11打值正常
6脚 HDA_BIT_CLK 为0
11脚 -HDA_RST 为0
此板为单CPU 已更换过 声卡和CPU
35,36脚有2.5V
求大神赐教。谢谢了
cpu

网友:
看看数据脚正常吗

网友:
按工作条件慢慢查

网友:
10脚sync阻抗正常吗 看样子像是挂的桥问题

网友:
直接把芯片换了再说呢

网友:
昨儿遇到一块V星主板,声卡驱动、设置均正常就是没有声音!系统还原也不发声,手摸声卡发烫准备换个试试!

网友:
拆掉声卡,量5,6,8,10,11阻值,如果都有,量相互之间有无串线。

网友:
用示波器量 音频波形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哈哈 问题自己解决了,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好的,可就是认不到硬件,我差点就打算把它报废了,最后发现神舟那边做BGA的时候不小心把电感给焊接错了,虽然可以开机,但 CPU里面缺少了3.3V的电压,重新把FB100焊好,有声音了。我承认我目测太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