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集显)从两声报警无显示到装上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5-03-31):
接到同行送来一台DELL M4010集显机器,客户描叙是开机两声报警没显示。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跑到1.4A无显同时有两声报警,怀疑是北桥打发客户走后拆机,裸板观察没有异常,根据DELL报警含义:
两声报警为未检测到RAM,然而更换内存条故障也一样,最后怀疑BIOS了,刷上一个备份好的BIOS后开机还是一个鸟样,没办法厚着脸皮做了北桥完后试机故障依旧,没招了下班。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这个问题,难道是BIOS芯片??第二天上班找了一下BIOS芯片是U6201(25L1605E),用另一块拆机25L1605E写完程序后换上,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跳变几下亮机了,报警声也消失了,重复开机几下也行,报警声已经解决,以为没问题了装机,装机快完的时候装上电池插上可调电源,靠!不能开机,同时也不能充电,电流在0.078A不动,拆下电池就可以开,单用电池也不能开,怀疑电池坏了,正好有一台N4030电池一样,把拆下的电池装上N4030可以开机,证明电池是好的主板的问题,又得拆机。主板拆下后单接上电池也是不能开机,测电池接口8、9脚10.8V正常,6、7脚3.3V正常,5脚0V正常,
测公共端10.8V也正常,待机3V、5V没有,待机芯片PU4601(RT8205B)8、17脚线性3V、5V输出正常,
测EC的15脚S5_ENABLE是待机3V、5V的开始信号为低电平,正常时开机前就是高电平的,EC15脚要输出高电平,
首先待机芯片线性3V给EC供电,完成自动复位,晶振起振,读取BIOS数据成功。查了一下EC条件,19、46、76、88、115脚供电3.0V正常,85脚EC复位正常,80脚电池检测0V正常,93脚AC_IN#_KBC有2.5V很可疑,正常应该为0V低电平,查晶振波形正常,追查AC_IN#_KBC,经过R3749上拉+KBC_PWR (有3.0V正常),
上拉电阻R3749 10K正常,再查又与D3703
的1脚相连,实测D3703 1、2、3脚都为2.5V,这到底是为啥??摘掉D3703后可以正常开机,问题找到了,再测D3703 1脚0V,2脚3.3V,3脚0V,从料板随便拆两个二极管装上,插上可调电源可以开机也可以充电,但拔掉可调电源或关机充电指示灯常亮,真郁闷。这时候测D3703的1、2、3脚都是0V(单接电池),3脚AC_IN#连到网卡小板PQ304,
测得ACAV_IN为低电平,怀疑换的二极管换得不对,再从料板拆个双二极管的管子装上开机充电都OK,插上可调电源后PQ304的G为高电平3.3V,PQ304导通,D极被拉低,D3703的1、2、3脚都为低电平0V,因此KBC_ON#低、KBC_ON_R#低,Q3703导通Q3705导通,EC_SHUTDOWN#低电平正符合开机条件,维修结束。
很久不发贴了,写得有点啰嗦,勿喷!希望加分鼓励,谢谢!

网友:
BIOS 芯片刷的时候不能刷报错可以判断是坏的,但可以刷进程序怎么判断是坏的还真不好说!

网友A:
回到原题两声报警到底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主板问题导致的,主板修好之后你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在装回去试一下,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到原题两声报警到底是BIOS芯片坏了还是主板问题导致的,主板修好之后你有没有把原来的BIOS在装回去试一下 ...

你好,多谢指点!当时比较忙所以没有再回来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
太专业了 看不明白

网友(2019-09-18):
装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25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