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8150维修

楼主(2015-03-31):
一部三星i8150,不开机。图拍得少。大家凑合着看看吧。电池没电。充满了,按开机键出现samsung字。然后闪屏。不断重复。按音量上加home键加电源可以进recovery,但是没刷,只能看到一个机器人打开肚子的图。刷不了系统。没办法。猜测多半字库问题。于是拆机,拆字库。

看这掉点掉得~~~。只剩下有用的点。空点全部掉完,汗~~~~
用U盘刷系统吧

刷完装好字库。看开机电流正常。装上外配,但是还是黑屏,不过能听到开机的音乐。用电筒照屏幕可以看见桌面。触摸也正常,背光问题~~~。
刷之前都是正常的,怎么刷完背光就没了。只有网上下了个图纸。测了下背光连接座。只有4v电压,应该是24v。继续看图纸。发现背光ic居然就在字库旁边。而且都有封胶,是不是吹虚焊了~~
除胶,把ic取下来重植。装上去。电压变成58v了。还是不亮屏。这个ic超小。而且没有标记。拆下来就忘方向了。又拆下来换了个方向。一按开机键。一股青烟冒了起来~~~~~以为完蛋了。又拆下来换回来。嘿~~~居然工作正常。电压还是58v。继续用放大镜慢慢看。结果找到罪魁祸首。旁边有个电感的一脚虚焊。补焊。侧电压24v,装外配,开机。一切正常

还是不够心细啊~~~呵呵

网友A:
那个USB简易编程器 怎么刷的,刷完就开机吗,BOOT不用刷啊?

网友:
楼主能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B:
楼主,拆字库的图是不是放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拆字库的图是不是放错了。

图片选错了不过就意思是一样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简易编程器 怎么刷的,刷完就开机吗,BOOT不用刷啊?

就在淘宝上买的,用送的软件直接刷emmc,刷完重新上主板直接开机。

网友:
很详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在淘宝上买的,用送的软件直接刷emmc,刷完重新上主板直接开机。

ROM是什么格式的呢  去哪下载

网友D:
谁知道那个usb刷字库的,到底怎么刷啊?具体说说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OM是什么格式的呢  去哪下载

在emmchome下的,还是付费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那个usb刷字库的,到底怎么刷啊?具体说说啊

把字库取下来吹到usb上,插电脑提示格式化,点取消。开软件,选择刷机包(网上下),点写入,如果写入完成字库没问题,写不完字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字库取下来吹到usb上,插电脑提示格式化,点取消。开软件,选择刷机包(网上下),点写入,如果写入完 ...

u盘都可以的把?下次我也试试啊,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emmchome下的,还是付费的哦~~

下次帮我下载个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