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E白屏问题

楼主(2015-03-31):
故障现象:液晶屏换到别的机器是正常 的,装回本机白屏。本机装上闲置的10.7寸的屏幕也显示正常《排除显卡和屏线有问题的可能性了〉,有哪位大师遇到这情况吗?

网友:
看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不好修啊 不好修啊··

网友:
再换回来还白屏?看看屏线接口和屏接口有无脏。 还白的话,看看供电。

网友:
屏供电。接触问题,都检查过了,谁有这屏的码片程序,发个给我。谢谢了

网友:
屏型号:HB140WX1100 屏上有2个24C08码片

网友:
显卡 或屏程序会导致这样的

网友:
这样排除没有绝对的

网友:
屏后边有八角的码片互换一下试试

网友:
那就给客户换个显示屏啊·

网友:
换个屏试下,,有可能是屏的程序有问题,卖屏的都给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