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暗屏。屏幕放到其他机器正常,原机换其他屏幕也正常,奇怪了。

楼主(2015-03-31):
华硕K42jr,原装屏换过,现在是京东方屏幕,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现在故障:开机闪一下就暗屏,没有背光但画面正常;偶尔led灯只亮一组或2组,屏幕上方跟电视墙射灯似的效果。

检测过程:
1 把屏幕换到一台hp机器上,多次开机屏幕背光正常,3组灯全亮,亮度均匀
2 检测排线,BL_EN  3.2V 、BL_PWM方波 、BAT 19V,而且排线两头接口都能检测到同样的值
3 换另一块led屏幕,用原来机器和排线,多次测试背光都正常点亮。

至此就疑惑了,到底哪里有问题? 代换法好像都是可用的,如果说不兼容,可之前的确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咋办呀?

补充内容 (2015-3-31 21:20):
本来想定根屏线或刷下屏bios,后来无意中和另一台其他牌子的机器交换了一下屏幕,结果都亮了,奇怪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休眠导致的,华硕机器你懂的

网友:
那就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接触不良,或是保护了

网友:
我的解释是原来的带载能力变差,换电容可能会好。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这就和硬盘一样,在这台机器上用怎么都不行,换另一台怎么都行,无法解释原因。

网友C:
换个EC旁边的103牌组!!或者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EC旁边的103牌组!!或者EC

有验证过吗

网友:
BIOS升级一下看看

网友:
就像CQ40的电池,也类似这个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我看可能还是主板问题。华硕的你还是看看排阻吧

网友:
是否是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器暂时没有修道过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啊·无解啊··

网友:
这种奇葩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主板的屏线接口

网友D:
排线接口接触良好吗?

网友:
以前听卖屏的说过  华硕的机器要挑京东方的屏

网友E:
ASUS 的机器最挑屏,是屏上码片的程序兼容性的问题,找个ASUS 的机器的破屏,把屏上的码片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很少见,不要化时间研究了

网友:
屏的背光系统有问题   查他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休眠导致的,华硕机器你懂的

不会是休眠啊,灯有时还会亮的,只是不全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US 的机器最挑屏,是屏上码片的程序兼容性的问题,找个ASUS 的机器的破屏,把屏上的码片换上去试一下!

这屏的确不是原装,原来的不知道什么屏幕,可是就现在这个京东方的屏,也是用过一段时间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线接口接触良好吗?

应该是没问题了,反复量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这就和硬盘一样,在这台机器上用怎么都不行,换另一台怎么都行,无法解释原因。

就是啊,后来跟一个好本子交换屏,都亮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华硕的机器对屏的兼容性差,有时候换屏更换的时候跟买屏的要说清楚是ASUS 的机器,那边会跟你刷好屏的程序的,保证兼容!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