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5-03-31):
今天拿到一个技嘉主板插上p4头瞬断拔掉可以加电
果断查cpu供电场管  发现很多的场管都是D极和S极导通,然后再后再查这些场管的G极和s极发现有一个场管是导通的然后把他去掉插上p4头可以通电装上一个场管连上显示器就亮 了

网友A:
管子短路了,G S短路,芯片没坏吗?

网友:
这种现象是秒杀的节凑

网友B:
楼主象是第一次修板啊!去掉的场管最好换上,不能空着。

网友C:
高手,等于你去了一项供电,你很强大啊,

网友:
佩服楼主,秒杀节奏~

网友D:
多相供电少一项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子短路了,G S短路,芯片没坏吗?

没坏,只是场管简单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象是第一次修板啊!去掉的场管最好换上,不能空着。

可以空着 ,再加上我最后说了 可以通电知道也就是不短路了 又装上了个场管怎么没换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等于你去了一项供电,你很强大啊,

我最后说了又装上了一个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相供电少一项可以用

可以的  cpu供电是多项供电

网友:
维修就是如此一步一步成长的

网友:
秒杀12V短路!!

网友E:
能开机也算是修好了……

网友F:
这个是一个导通,导致其他也连起来了!

网友G:
只是场管坏了 去掉的场管最好换上,不能空着

网友H:
少一项供电应该也可以把。

网友I:
换完供电馆监测一下管子温度

网友J:
最好是一组场管换比较稳定点

网友:
第一次修板的喜悦

网友:
他说的意思是 mos管击穿了

网友:
以前经常修这样的短路问题。返修多。最好连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换

网友:
看个开头以为楼主,拆了就交货了,下次说清楚点麻

网友:
楼主没换管子吗!缺相有没有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好是一组场管换比较稳定点

没那闲工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完供电馆监测一下管子温度

有道理   ,说得对不过怎么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少一项供电应该也可以把。

可以的  我也没有少啊最后又装上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是场管坏了 去掉的场管最好换上,不能空着

好吧   可以空着的不过我没有空着

网友K: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一个导通,导致其他也连起来了!

是的 只找g s导通的去掉其他的都不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开机也算是修好了……

对啊 不然还怎么样呢

网友:
这个换了不久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 只找g s导通的去掉其他的都不导通了

这个我也常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