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220S 联想 E220S 开机掉电,烧EC

楼主(2015-03-31):
thinkpad E220S 联想 E220S 开机掉电,机器开始没什么问题,原来是2G内存,换了根4G内存,开机风扇转一下,指示灯亮一下,就断电了,换回原来2G的,条子,问题一样,插上外接电源,听见“啪”一下,能正常开机了,就是检测不到电池了,这机器电池是内置的,超级本一样电池直接用线插在主板上的,拆下主板,发现KB930QF中间烧了个小洞,换了一个,第一次能开机,关机在开又是掉电,插上电源又啪一下,开机了,930依然挂了,找不到电池,在换,直接不装电池,用电源一样烧EC,现在有换了个,电池第一次能开机的,关掉又开不了了,现在没敢插电源,各位大侠有没有碰到过这问题,大概是哪部分坏了呢,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把EC摘下,然后通电仔细测量EC的128个脚位,看看有没有19V串过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EC摘下,然后通电仔细测量EC的128个脚位,看看有没有19V串过来的~

按您说的,您的办法太好了,学习了,我摘掉了EC量了下 76脚有20v高压,没图纸啊,76脚是通哪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您说的,您的办法太好了,学习了,我摘掉了EC量了下 76脚有20v高压,没图纸啊,76脚是通哪里的呢

查一下KB930QF的引脚定义看看76脚是什么信号,跑一下电路看看了

网友C:
有没有这机器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这机器的BIOS

我没备份,机子给客户了,唉

网友:
机器退客户了吗?真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