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报7声 北桥

楼主(2015-03-31):
DELL M4010报7声是北桥问题还是显卡的事?在网上看了一下,这款机器通病,北桥虚焊,把机器拆开了,可不知道哪个是北桥,加焊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吗?

小CAI鸟 -5 别闹
sssyfh -5 不懂的客户 就别来凑热闹了 好不好??OK?.
不是国宝的熊猫 -5 这是最终用户,顾客来的。

网友:
中间的那个

网友A:
就是 2  你有BGA吗 北桥南桥都都分不清 你加焊会不会搞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2  你有BGA吗 北桥南桥都都分不清 你加焊会不会搞坏啊

没有啊!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弄不了,就是拆开来看看,虚焊是什么样,不知道我单拿主板去维修会不会给弄

网友B:
北桥是距离CPU近的那个,这是常识,显卡周边是带显存的,南桥一般都最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2  你有BGA吗 北桥南桥都都分不清 你加焊会不会搞坏啊

大哥,我看了一下都挺结实的,如果是北桥虚焊都是在哪个点上啊,我可以找维修的直接加焊几个点

网友C:
7声报警一般是屏线 的问题 或在屏线在主板上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距离CPU近的那个,这是常识,显卡周边是带显存的,南桥一般都最远

现在知道了,我自己也弄不了,就是打开来看看,说是虚焊,可都挺结实的啊,要是加焊要点哪个点呢,我可以找维修直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7声报警一般是屏线 的问题 或在屏线在主板上没接好

屏线?一直都用的好好的前天晚上还用的好好的,昨天就打不开了,黑屏,七声报警

网友:
非专业人士不要想要加焊之类的不要把故障扩大,再说你说加焊也只是判断芯片的好坏,芯片老化还是要换掉的,你最好到专业的维修点,换一个新的。换新的大概价格300元-500元,

网友:
amd的吧,旁边没显存的就是

网友:
天天返修这 本  烦

网友:
北桥问题 dell机器的通病

网友:
2号,有BGA可以焊下,没有就只能拿到别人那了

网友D:
如果有风枪可以吹吹 运气好能用个把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风枪可以吹吹 运气好能用个把月

疯抢吹的,好景不长的

网友:
看来此贴俺笑了!

网友:
前两天刚修个加焊北桥了,3号,注意清理四个角的脚垫,我加焊第一次能显示但报警5声进系统正常,不会重启,第二次依旧,怀疑可能加焊的时间短,焊第三次温度到了停半分钟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