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笔记本如何把屏拆下来

楼主(2015-03-31):
各位大侠,本人的hp笔记本,使用5年了,年底发现黑屏,但能听到启动声音,后查了资料次啊知道,只是伪黑屏,外置显示器能用。估计是灯管老化了。
我试着拆开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但拆卸到把屏分离那步,两边都有线连着。左看右看,就是找不到把线拆离的方法,现在灯管还在途中,担心把线搞断,就装回去了。
求助:到底怎么样去分离那个屏出来啊

网友A:
是LCD的吗?若是不一定是灯管!说不定是高压条

网友B:
那手机手照一下就能看到有没有字了  有字就是灯管没亮CQ40吧下面两个螺丝拆了 B壳就可以扣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手机手照一下就能看到有没有字了  有字就是灯管没亮CQ40吧下面两个螺丝拆了 B壳就可以扣下来啊

用电筒照,能看到图像,所以说是伪黑屏。现在的问题就是拆不下屏。看过换灯管的教程,但那两条线搞得我拆不下那个屏下来换灯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LCD的吗?若是不一定是灯管!说不定是高压条

高压条哪里我也有怀疑过,不过我觉得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压条哪里我也有怀疑过,不过我觉得灯管老化的可能性更大

暗屏是吗!看下能不能在强光下看到显示内容!我见过几次暗屏,灯光下能看到显示内容!然后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暗屏是吗!看下能不能在强光下看到显示内容!我见过几次暗屏,灯光下能看到显示内容!然后是高压条有问题 ...

灯光下能显示内容,所以我才怀疑是灯管老化,网上很多资料都偏向于灯管老化。要不我买一条高压条先换,这个简单多了,不行再拆,换灯管

网友:
先换高压条试试吧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光下能显示内容,所以我才怀疑是灯管老化,网上很多资料都偏向于灯管老化。要不我买一条高压条先换,这 ...

灯管价格低,但是换起来复杂,没换过的会相当困难!若是换高压条,买同型号的!相比换灯管会容易的多,风险小的多!如果有条件,可以测灯管看看!免得买来高压条,却不是高压条的事,就有损失了!嫌麻烦,我觉得还是换高压条会好点!个人建议!若有把我!你就自己拿主意!谢谢!

网友:
估计是灯管问题你也换不好

网友:
两样件都买了,花了30块。换高压条能行最好,不行再换灯管。搞坏了就当交学费吧,那机子现在也是扔在哪里放着没用的。

网友:
换灯管有点难度,做好防漏电措施(灯管两端)

网友:
CQ40屏线也会引起暗屏的

网友:
换张屏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疑是灯管老化

网友:
CQ40 LCD屏 你拆到哪步了 上个照片把

网友:
很好拆了直接拆c壳子就好了

网友:
新手不建议自己弄,会出问题的

网友:
用户自己修,维修人员下岗了

网友:
哦,屏如果拆装的时候碎掉了 就要花几百大元买屏了。

网友:
你要不是专业维修的还是算了,你自己还不了灯管!老的LCD的暗屏大部分都是灯管的事

网友:
不拆下面  屏也能拆下来 不过肯费劲 而且风险大

网友:
老老实实 拆C壳再拆屏就 OK

网友:
may be change lamp

网友:
,现在维修员已经 是多余的了

网友:
太牛了你,没学过你就换灯管,你是肯定换不好的。。。

网友:
现在维修的师傅太多了  拆机别图省事

网友:
淘个5元的测灯器试试

网友:
百度有教程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人员吗?

网友:
显卡通病  不是显示屏的问题 我刚修了一台   用风枪吹一下显卡可能就好了

网友:
HPCQ40暗屏通病1.三星屏灯管线头松动打火,2屏线

网友:
直接把线的一边剪断,抽出灯管,在放一根进去,焊上就ok了

网友:
灯管不好换,小心把屏搞坏

网友:
小心加细心能拆好的。

网友:
这也也求助????

网友:
应该是灯管 老化了

网友:
百度 cq40拆机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灯管坏了,高压板 主板信号都有可能,还是送修吧,

网友:
AB   和CD可分离

网友:
这个好像休眠开关也会导致暗屏

网友:
通病吧  多查查看看

网友:
换了高压条,问题依然。等灯管回来。我修台式机的,笔记本少拆,没有学习过。我们这笔记本一般也是送售后,平时也是解决软件问题多,拆机基本没有。这台机笔记本是自己的,出问题后放了几个月了,闲着也就用来当教练机,能修好最好,修坏了就当练拆机吧

网友:
螺丝去掉· 很好拆的·

网友:
拆掉螺丝 用力扒开

网友:
有这个功夫找修电脑的 修下也就几十块钱 ,还想着自己换灯管,吃饱了撑的!

网友:
有字没光也不光是灯管问题,屏线有问题高压板有问题主板有问题 都可能引起 暗屏!而且这个机器暗屏很有可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吧

网友:
这是要让搞维修的下岗了

网友:
这个花点钱比你自己搞坏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