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V233H白屏

楼主(2015-03-31):
这台显示器开机白屏,拆机后量到保险坏了然后就短接起来了,再量了下屏上没有短路,接上开机还是白屏,两块板子测试过是好的,就屏上的问题,求大家分析下该怎么修?

网友A:
先检查一下DC-DC电路 ,有没有一个负电压。大概是-6左右的。

网友B:
打下阻止  是不是后继有短路  不然保险怎么会坏

网友:
保险没那么容易坏把  再量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DC-DC电路 ,有没有一个负电压。大概是-6左右的。

我是新手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新手能不能说得再明白点

测量测试点  VGL看看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下阻止  是不是后继有短路  不然保险怎么会坏

没量到有短路,通电也没有发烫的

网友:
修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D:
屏上各路电压看一下 DVCC VGH VGL V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上各路电压看一下 DVCC VGH VGL VCOM

多谢,我再看一下不行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