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 开机触摸不能用 换新的也一样

楼主(2015-03-31):
酷比魔方 开机触摸不能用  换新的也一样

网友:
什么意思?楼主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A:
什么换新的也不能用???

网友:
触摸排插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的话,量量供电有没?如果有在量量复位信号有没?如果有,在量量用手触摸触摸屏时候的中断信号有电压跳变没?这几问题,你总有一个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换新的也不能用???

嗯,楼主下次可以说的更明白一下么

网友:
我有一个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触摸屏换了吗???